[讨论] NMOS电容和PMOS电容在相同尺寸的情况下哪种电容要好点

楼主(2012-02-23):
NMOS电容和PMOS电容在相同尺寸的情况下哪种电容要好点,我发现很多是用NMOS电容.

网友:
以原理來看PMOS 的載子 是 電洞9 NMOS 的載子 是 電子 電子移動較快。如果無其他考慮 NMOS 似乎 較佳

网友:
您好,以下是我的觀點
MOSCAP的容值取決於Vgb的跨壓,跨壓越大容值越大
NMOS body接VSS,PMOS body接VDD
所以一般若是用作supply decouple的電容,會使用NMOS電容
因為此時跨壓最大(PMOS跨壓=0幾乎沒電容性)
如果是連接到analog input的電容,我會建議用PMOS
因為它有N-well,substrate noise immunity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观点:MOSCAP的容值与压跨呈正向关系,这一点只在Vgb<Vth的情况下成立吧~~一旦Vgb超过了Vth,MOSCAP的容值就趋于一定值,只与本身的面积和氧化层的厚度有关。

网友:
还有ESR也不同。
P还是N主要还是看实际电路需要。

网友:
没有一定。

网友:
MOSCAP实际上是工作于三极管区的mos管,pmoscap较nmoscap在版图设计上会多一层,为降低成本,会选用nmos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