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网表如何生成symbol

楼主(2012-02-24):
现在在做后仿,用calibre提取后方参数有些问题,我想用spectre网表建一个symbol然后再后仿,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求大神帮忙

网友:
试一试stream in里面的功能选项,不知道用不用cdl文件等 期待大牛出来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LVS过了吗?你是后仿出错,还是后仿性能不行?如果你要自己造一个symbol进行仿真的话,不知道你后仿的作用何在!?

网友:
用calibre本身产生的spice网表,经过import CDL可以产生相应的symbol.

网友(2014-05-19):
同求,不过没看懂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A:
1、用spectre网表建一个symbol
2、用symbol搭建前仿的仿真电路,确定前仿OK
3、搭建一个pin+symbol的schematic,用这个电路产生netlist做lvs和pex,得到后仿网表
4、用后仿网表代替前仿网表(注意pin的排列顺序),run

网友B(2016-06-27):
不知道楼主想干嘛,3楼和4楼的回复很经典!

网友(2018-12-29):
我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是想把calibre的网表做成一个symbol,然后替换掉前仿真的symbol。这样仿真的话就是后仿了,好像cadence617可以支持calibre提取寄生参数为spectre形式,就可以生成symbol了

网友(2023-11-04):
提完PEX生成一个calibre的view,在ADE里面加上calibre就能仿了

网友(2024-09-30):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想干嘛,3楼和4楼的回复很经典!

大哥,他只是单纯把电路生成的spectre网表转换为symbol进行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用spectre网表建一个symbol
2、用symbol搭建前仿的仿真电路,确定前仿OK
3、搭建一个pin+symbol的schema ...

他就是问第一步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