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stro的Expand

楼主(2012-02-24):
我用verilogToCell,提示auverilogToCell completes successfully,但是在创建的library文件夹下没有出现NETL和EXP文件夹,究竟有木有Expand成功啊?我用cmCmdExpand总是提示Expansion Fails也不提示具体的错误是什么- -
求大神指点下新手啊

网友:
是额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到底哪步错了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用的Astro2006.06这个版本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搞定了?是不是不需要Expand,auVerilogToCell就包含了Expand了,不需要再次Expan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

网友(2013-03-05):
When using the auVerilogToCell command, the EXP and NETL subdirectories are no longer
created, as was the case with older tool versions. This information is now contained in the CEL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