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里怎么看soft macro的flyline?

楼主(2012-02-24):
各位大牛:
      请问在ICC里place之后怎么样能看到soft macro的飞线以及place之后的location, 我只能看到hard macro的飞线.
      Encounter里是在不同的view里看的,并且还能看到不同hierarchy的soft macro位置和连接,不知道ICC怎么看?
      谢谢大家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我是个菜鸟,想问你个问题,"soft macro“是什么啊,我怎么只遇到过“hard macro"啊!

楼主:
soft macro我的理解是只包含stdcell的hierarchy.

网友:
这下我有点懂了,其实我也接触过,就是没这么叫过,哈哈,多谢楼主了!
----------------
关于你的问题我也研究了下,找到一些方法,但不一定好,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1.在ICC中看soft macro(就是包含stdcell的hierarchy,呵呵)place之后的location
     可以新建一个Hierarchy View(在MainWindow中的Hierarchy菜单中), 然后右键-->Set Color on Top Hierarchy ,会自动给各Top Hierarchy着不同颜色,此时你在Layout中就能看到不同Hierarchy摆放的位置了。想要显示更底层的Hierarchy,右键里也有菜单的!

2.关于soft macro的flyline显示
     这个在ICC中好像不大好实现,没看到直接的工具,不过你可以选中soft macro中所有的stdcell,这样飞线就显示出来了。(Select --> Cells --> Leaf Cells of Selected )

以上功能其实也能用command也能实现,> change_selection [get_flat_cells -of_objects <Soft_Macro>] ,然后手动highlight一下就好啦!

------------------------
我用过几个月ICC,只是做了个Block。 现在由于项目要求,不得不改用 Encounter了,感觉完全不会用,唉~ 很头痛。希望以后能向楼主请教请教Ecounter的使用!哈哈

楼主:
谢谢你详细的解答。
我对ICC也是第一次用,以后也有问题需要向您请教。希望大家共同进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