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每个电流源只有一个端点是浮动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24):
拉扎维的第十八页。原句-----电流源向地注入电流或者从Vdd抽取电流,换句话说。每个电流源只有一个端点是浮动的。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同时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一端固定,另一端变化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就是说电流源是一端口网络,如果你用一个MOS做电流源,它的两个端点分别是MOS的Drain和Source,但是只有一个端点(drain)可以和你的电路其他部分相连,给它提供或者读取电流,所以这个端点的电压在一定范围内是可浮动的,而另外一个端点(source)必须接Vdd(PMOS)或者接地(NMOS),所以它的电压是fix的。这就是用MOS做电流源与JFET做的电流源的区别。

网友:
楼上解释得很清楚
我就是心里明白但是解释不清楚,于是也学习了

网友:
电流源的输出端高阻,电流恒定的情况下可以看作电压不确定的任意值。老爷子说的是这回事儿,难道他还怕你们不会看图说话嘛?浮动=输出端电压未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帮忙解答,我已经完全看懂了。真羡慕你,这么细微的问题你都知道。。。。。能传递一下经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各种的大神啊。。。各种羡慕嫉妒恨。。。。

网友:
问得好,答得也好,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的丝毫没有技术含量,关键是回答的太浅显易懂了。。。神一样的回复

网友(2016-05-27):
4#佩服!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