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里面怎么吧字符串和变量连起来?

楼主(2012-02-24):
每个对应的数i,找对应 string_$i.  譬如1,就找对应的string_1
现在有个instance,想要根据数字,显示instance里面对应的某个值。

   if ( var == i)
   $display(M_top.string_i)  ----这一行该怎么写?

的值有几百个,不会是要一个个对应写过去吧?有没有什么写法,可以用genvar 或者for
循环什么的写出来呢?
另外,string_i 没有可能让我改变定义成数组:string。
谢谢大家。
-

网友:
$display("M_top.string_%d",i)这个可以打印i变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叫$sformat or $sprintf, 你去查查,忘记了,最近在写RTL,把SV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
比如你的instance个数不会超过3位数,你可以这样:
例如:i = 321 , 你要输出 “string_321”
1、定义三个string类型来存储三个1位数,即string p,q,s
2、分解int i,得到它的个十白位,如下:
   case(i%10): ///得到个位
     0:p = “0” ;
     1:p = “1” ;
     ...
     9:p = “9” ;
    endcase

   case((i/10)%10): ///得到十位
     0:q = “0” ;
     1:q = “1” ;
     ...
     9:q = “9” ;
    endcase

   case((i/100)%10): ///得到百位
     0:s = “0” ;
     1:s = “1” ;
     ...
     9:s = “9” ;
    endcase
3、合并字符串
   你想要的字符串 = {“string_”,s,q,p};

不知道这个答案你满不满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systemverilog提供的宏连接符``就可以实现。
要不断使用`define更新宏名

楼主:
谢谢各位答复。
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在$snps_get_voltage里面xmr 跨界获取spice网表里的总线名。
可惜就算获取成功,但是$snps_get_voltage依然不认。可能是必须要求是直接给出的node名字吧。

网友(2012-07-30):
回复 网友A:
这个答案解决了我的一个问题。多谢!

网友:
字符串 放到 数组里面 ~

网友(2013-05-29):
asic_wang的回答很精彩!

楼主(2015-08-04):
回复 网友A:

   今天再看这个回复,还是收益匪浅啊。

网友:
string s;
$sformat(s,"string_%3d",i);
这个和asic_wang的方法等效

网友(2018-05-18):
luyaker 的回答出彩, asic_wang也很6

网友:
要合并的字符串,里面的格式也必须是字符串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