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高人来帮忙设计一个简单有效的启动电路

楼主(2012-02-24):
我做了一个PTAT电流源,设计了几种启动电路都觉得不理想,请哪位高人帮忙看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有效的启动电路,谢谢!

网友:
启动线路要反复仿真验证的。

楼主:
哪位高人提供一个思路,谢谢!我试过将PTAT镜像出来驱动非门逻辑来控制一个倒比NMOS产生启动电流,还有通过大电阻产生电流通过一个BIPOLAR器件的集电极用其基极电流做启动等方案,都觉得不太理想。

网友:
怎么样不理想呢?你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楼主:
一个是要用大电阻占很大面积,二是电源电压大时功耗大,为了减小这个电流需要更大的电阻,而太大的电阻又会使用来启动的BIPOLAR工作区间不正常,如果采用逻辑驱动的方式,则必须给第一级的驱动门的栅电容构建启动后的泄电通路,防止短时间重复上电因为栅电容储存电荷不能泄放导致启动时没有下拉的电流脉冲出现,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