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提示内存不足,如何解决?

楼主(2012-02-24):
生成了一个17m的fsdb文件,载入波形时提示“not enough memory for allocate……“请问高人如何解决?

网友:
减少 内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懂,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Verdi的内存占用

网友:
应该是你存储的FSDB文件没结束,比如存波形时意外终止导致的,以致verdi找不到fsdb的文件波形的结束时刻,从而消耗大量的内存,最终导致内存耗尽。建议重新存一下fsdb文件,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怀疑是restore signal过程中存在bug,我之前save了一个signal文件,然后仿真了10ms,生成了一个7m左右的fsdb文件,用这个文件restore signal看波形没问题,但内存占用了1.5G(只是verdi占用的),然后又仿真了40ms,生成了17m左右的fsdb,然后restore signal,直接报错内存不足,但是如果不通过restore signal,而是手动加入波形,则完全没问题,内存占用一点也不高,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
用64位版本

网友(2012-03-26):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升级你的内存

网友:
客户端的内存太小,释放一些进程

网友:
编辑你的rc file,看是否有不断重新load波形的情况。
verdi内存占用没有这么夸张,一般2g内存足够吃下2g的波形没有问题。

网友(2012-09-06):
现在解决了吗?是啥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解决了,一种原因是同时从一个大的fsdb文件中载入多个波形会导致内存不足,二是如果模块改变层次之后,载入之前旧的rc波形文件也会导致内存不足

楼主(2012-10-13):
解决了,一种原因是同时从一个大的fsdb文件中载入多个波形会导致内存不足,二是如果模块改变层次之后,载入之前旧的rc波形文件也会导致内存不足

网友:
内存不足吧

网友(2013-03-15):
可以更改fsdb dump的版本

网友:
估计是你生成的fsdb文件有问题。几个G的fsdb文件我都打开过,17m的应该根本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