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dds的正弦波发生器仿真问题

楼主(2012-02-24):
我在做 dds的正弦波发生器~~  在仿真结果中 发现 输出结果 延时一个 时钟周期 即结果一开始 输出为0,延迟一个时钟周期后才显示 rom的结果 ~~ 本人在做 万年历设计时也遇到此情况 ~ 请各位大师 指教

网友:
这不是正确的吗
还有什么问题
延时一个clk而已
你可以把ROM的register output取消掉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 在纠结 这 一个 clk的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 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