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oise Figure仿真中port噪声源的内阻应该设置为多少?

楼主(2012-02-24):
大家好!

LNA和Mixer经常需要对噪声性能进行仿真。电路在输出端的噪声等效到输入端,与信号源噪声的比值即为噪声系数。若电路产生的噪声不变,信号源的噪声越高,则得到的噪声系数越小。在仿真过程中,信号源噪声是由port内的阻抗提供的。
1. port内阻应该设置为多大?
2. 如果port内阻应该设置为前一级(如LNA)的输出阻抗,则同一个电路(如Mixer)在前一级电路不同时会有不同的噪声性能。因为我们通过噪声系数来进行比较。这时噪声系数是不是不具有“普适性”了?
3. 如果port内阻应该设置为50 Ohm,为什么?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终于碰到了,MIXER NF如何simulation的问题了。
每一级之间都是R+jX复数阻抗,怎么可以套用单一电阻port来代表前一级阻抗?
每一级之间都没有power match,怎么可以套用Frii's equation得到LNA+MIXER的cascade NF?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nt019大侠:

你好!
非常感谢大侠的指点。还有一些地方不明白,请大侠扫盲!

有一个基础问题不太理解,信号源噪声以及其在被测电路输出端的噪声用什么单位来表示?
1. 使用V^2/Hz。
如果使用V^2/Hz来表示噪声,则有用信号的强度也应该用V^2/Hz来表示。那么电路的增益会是电压增益,对吗?
2. 使用W/Hz。
如果使用W/Hz来表示噪声,则有用信号的强度也应该用W/Hz来表示。那么电路的增益会是功率增益,对吗?

请大侠指点。小生不胜感激!

网友:
You must use the same dimension for signal and noise.
And,
If you use V/sqrt(Hz), you should use voltage gain.
If you use V^2/Hz or W/Hz, you should use (voltage gain)^2 or power ga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nt019大侠好!

大侠的QQ是多少?可以QQ请教大侠吗?

网友(2016-02-05):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此问题解决没,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此问题解决没,最近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有点头大。

网友:
   1.50欧姆  2.
  3.定义如此

网友(2024-10-22):
老哥,现在有明确点的结论了不,最佳也遇到这方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