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家指点 这个问题

楼主(2012-02-24):
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怎么修改? 谢谢!

网友:
应该是display.drf需要merge

LZ什么工艺?从来没遇到过需要merge的事情额。。

网友:
不是什么错误,估计你用了第三方的插件,比如Helic公司的veloceRF电感等。点yes就好了,会merge一些新的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个IBM  BiCMOS的PDK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在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两个不同工艺之间display不同一起,无所谓,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