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Xilinx ISE 13.4 XST的问题

楼主(2012-02-24):
Xilinx ISE 13.4 Project Navigator,创建一个新的工程时遇到以下一个问题,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创建新工程的第一步(截图1)没有遇到问题:

创建新工程的第二步(截图2)遇到问题了:

问题是Synthesis Tool选项下拉菜单没有XST和其它的综合工具,为什么会没有XST

网友:
器件太新了,不支持。换个老点的器件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试了其他的系列还是没有XST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周末安装了12.3,12.3没有出现这个问题。13.4没有卸载,慢慢发现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你知道我遇到的这个问题的原因吗?

网友:
你先就这样建完工程,然后再工程里输入代码,再倒回去设置看下行不行?

楼主:
哦,谢谢回复 8# liaomateng

网友(2012-03-30):
did you solved it?

网友:
我也装了13.4没有出现楼主说的问题,但是有另一个问题,就是用快捷方式打不开ISE,需要到安装目录先的\bin\nt里用ise.exe才能打开,不知道楼主有碰到这个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