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oft Siwave 5.01

楼主(2012-02-24):
Ansoft siwave5.01仿真碰到DC不收敛的问题,各位大侠有没有办法啊,

网友(2012-10-03):
回复 楼主:

   too bad

网友(2013-01-09):
这软件很罕见,不会用

网友(2013-02-18):
回复 楼主:

    应该跟仿真参数设置有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要么是模型的问题,要么是仿真参数设置的问题,楼主可以试着调节一下参数看看

网友(2013-05-01):
学习中,不会搞, 第一次见

网友:
我也要学习一下!!

网友(2014-12-14):
求破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