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噪声的问题

楼主(2012-02-25):
本人做的音频调制器20~20kHz,采样频率2.56M,带宽内仿真SNDR=105dB。
现想加上瞬态噪声仿真一下,noisefmax,noisefmin,noisetmin应如何设置
ps:kt/c噪声与运放噪声uV量级,仿真结果频谱分析噪底很高可能什么原因

网友:
105db需要17个bit的数字宽度,
音频的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加正选信号啊。。。

用matlab产生
然后叠加在信号上

你的信号本省是弱信号。所以燥底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我很早就看过了,主要想有经验的人谈下具体设置。我按自己理解设置了,仿真结果也不知道多少参考意义

网友B(2012-03-30):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如果解决的话麻烦告诉一下,我目前在遇到noisefmax,noisefmin,noisetmin应如何设置
的问题

网友C(2018-07-16):
tran noise 你们都是怎么设置的参数呀?求解???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做的TRAN NOISE 仿真???

网友(2023-09-07):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如果解决的话麻烦告诉一下,我目前在遇到noisefmax,noisefmin,noisetmin应如何 ...

想请问下现在解决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tran noise 你们都是怎么设置的参数呀?求解???

想请问下现在清楚了嘛?

网友:
解决了吗,想了解一下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