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参数设置里面的finger是什么啊?

楼主(2012-02-25):
mos管参数设置里面的finger是什么啊?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对于m=1的管子,总沟道宽度=单个沟道宽度*finger数,对于版图生成更有指导意义,但是xrc提取的时候要特别小心。Calibre在这个问题上有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总沟道宽度为什么不能用finger=1来设置,而要用finger=n来设置呢?

网友:
因为在很多芯片公司里面,电路设计的和画版图的不是同一个人,用这个参数,可以把电路设计者的意图传达给版图工程师。有时候折叠栅极会减少一些有源区的寄生电容。

楼主:
还是不太懂,在电路仿真的时候,是不是total width一样就可以啊?能加你qq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懂,在电路仿真的时候,是不是total width一样就可以啊?能加你qq嘛?

网友:
一样就可以,寄生电容会略有不同

网友:
电路上是一样的。版图会改的。

网友(2013-02-17):
finger: MOSs are in the same OD layer.

网友(2013-12-10):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我在仿真20多GHZ的PA时,m=10,finger=1和finger=10,m=1差距非常大的。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20GHz了,当然和版图画法紧密相关。

网友:
做什么项目要20GHz? 分享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是提后仿,就是在原理图里面把finger和number换一下,总宽度不变,影响就很大啊

网友(2015-03-24):
同问啊。。。。刚接触版图。。。入门感觉难啊。。finger width?是什么

网友C:
回复 楼主:

    m表示的是管子的个数,finger表示的是一个管子的栅的个数(就像一把梳子一样),那么m个管子的宽敞比就等于m*finger*w/L

网友:
我在仿真的时候,将finger width设为1um,finger设为x和finger设为x,finger width设为x um时的仿真结果相差很大,这是由于原因啊,哪位高手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
同问,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1.W=1um,Finger=12,total W=12um
2.W=4um,Finger=3,total W=12um

是否可以认为上述两种设置在仿真、DRC、LVS的时候均等效?

另amodaman兄说xrc提参时会出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2015-10-07):
finger个数就是MOS管栅个数?

网友(2018-03-07):
谢谢,刚好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2019-07-13):
手机卡了

网友:
18楼的理解是错误的吧:w=5u,l=1u,finger=5等价于w=5u,l=1u

网友(2021-11-29):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刚入行ic,请问m数就是指multiple数吗?还有,如果m是2,是不是代表两个MOS并联?

网友(2022-08-24):
引用 网友A:
对于m=1的管子,总沟道宽度=单个沟道宽度*finger数,对于版图生成更有指导意义,但是xrc提取的时候要特别小 ...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法吗?版图寄生提取后似乎都是finger=1.

网友(2023-06-09):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肯定不能这么搞的,W不能无限大,哪怕是前仿。需要w比较大时候,就是必须用finger增加数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