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和后仿真都没有问题,但投片后芯片不工作

楼主(2012-02-25):
各位大侠,小弟我第一投片,STA和后仿真都没有问题。但芯片出来后测试却发现芯片不工作。希望有投片失败经历的高手分享下你们的经验。谢谢!

网友:
顶“有投片失败经历的高手”!

芯片的bring up也是一门学问,不可能插上就工作的。不工作可以从几个方向找问题
1)芯片设计的问题,比如,仿真/STA与实践的时序不符
2)芯片制造的问题,是否通过了scan和mbist测试,coverage是多少?
3)测试板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下你的板子是否确定已经OK 多测下
没有芯片自测的话 多试几块芯片
确定下是否timing的问题 可用低频或者是低温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版主和高手的回答。再测试看看!

网友:
不要灰心,当时我们芯片刚回来测也是什么都没有,慢慢排除问题后就好了。
先是板子有没有问题
然后是查工艺
最后是看仿真和电路图

网友:
有源芯片的话
首先看电源是否你想要的
然后看clock out,
如果这两个都有,看看i2c 或者一些比较简单协议的波形是否正常
然后就是看电流,无论是analog IP 或是哪个部分的电流和你预估是否有大的差别
一两片说明不了问题,sorting个10片20片,看看是否现象一致

网友:
楼主应该标明:这是modelsim&xiinx后仿真

网友:
关注中……
期待更多的反馈信息

网友:
什么意思? 用modelsim和xilinx做的东东和tapeout挂不上钩吧? LZ已经说了, 是tapeout后的real silicon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设计的芯片是音频功放,是模数混合IC,而且我们都没有加扫描链。现在确定PCB板没有问题(用TI类似的芯片试了ok),低频或者是低温也测试了还是没反应。在看看芯片电源部分是否OK。如果连debug都找不到那就悲剧了!

网友:
没有加扫描链,难道也没有自己内建任何的test mode?
那可能真的很难debu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内建的test倒是有!慢慢查吧。弄个芯片出来不容易呀!

网友(2012-07-25):
如果STA和后仿过的话,不足说明什么, 你们PDV SIGNOFF 报告看了么?
确认下电源问题,板子没问题。。。。。。就要找 芯片自己的内部问题了,
总之先上电成功吧。。。

网友:
    什么工艺的啊? 电源那边先查查,还有就是 drc lvs 的report ,模拟部分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