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2011.03在CentOS5.6上无法运行。。。

楼主(2012-02-25):
报错如下:
Sorry, Linux version 2.6.18-274.18.1.el5 is not supported
For assistance, please contact technical support
at vcs_support@synopsys.com or call 1-800-VERILOG

哪位兄弟能给支支招呀,多谢了。。。

网友:
Centos实际上并不是VCS或者说eda工具的标准平台,尽管说是RHEL和复制,但是一些系统商标之类的标识只会用centos而不是RHEL。

楼主:
版大好,那我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设置让VCS不去检查这些呢?还是说是这个VCS版本太新的缘故?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说,我记得以前某个版本,有可能会去检查/ect/redhat-release这个文件或者相关的一些文件,你可以尝试将他改成和RHEL的尝试一下,但是你是不清楚他检查哪些的,所以如果是刚开始搭,还是建议换RHEL,装软件是为了用的,不必费神在系统上。否则容易出莫名的错误。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用2011.03版本,centos6.2 ,2.6.32-220.el6.centos.plus.i686,也没啥问题啊

楼主:
哦,难道VCS2011.03需要的Linux内核版本必须高于2.6.18?
我翻看了Synopsys的网站,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

网友:
您的問題可能的確如版主所說............/ect/redhat-release 這個文件不存在或有誤 !!.................
執行以下指令 (安裝 or update centos-release rpm) :
yum update centos-release
之後再啟動vcs看看 !!

楼主:
/etc/redhat-release的内容是:
CentOS release 5.7 (Final)

暂时放弃VCS,继续用IUS9.2。。。。

网友:
    会不会是没有安装linux和AMD64这两个包的缘故? CentOS和RHL 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很多公司都是用的前一个版本。还有如果你的安装程序是直接拷过来的,可能要运行log文件里最后一行,DO INSTALL : "... ..."中的省略号,注意修改路径。仅供参考。

网友:
centos6.2 都可用 内核2.6.32

网友(2012-05-08):
升级到5楼的版本

网友:
現在有多少 eda tool 可以在 6.2 上run ?

网友:
Algorithm for usage of VCS 2011+ on CentOS 6.0+ =>
~~~~~~~~~~~~~~~~~~~~~~~~~~~~~~~~~~~~~~~~~~
1. In "/etc/redhat-release"  being "root / sudo(if applicable)" ==>
    -> Comment the existing version using "#" character in the above file [without quotes]
    -> Enter the following : "CentOS release 5.7 (Final)" <- Without quotes as the very "First Line"
    -> Save and exit as root (NO re-boot is required)
    -> Start using the VCS 2011+ assuming proper license is available for that machine / (over)network
2. After sims complete, either being bored of VCS(or Synopsys in general) or job complete =>
    -> Replace the original CentOS version line in the above file as the very "First Line"
    -> Retain the CentOS release 5.7 (Final) line, but commented using "#" character and as second(2nd)
         line without quotes as well
    -> Save and exit as root (or sudo if applicable)
3. Use CentOS normally as usual
4. Don't ever "upgrade/update/install" anything in the present OS(6.0+) when above file has Centos 5.7[+/-]
     as entry, otherwise even the kernel will get overwritten if updated while having 5.7 as entry even
     through the OS might be 6.0+
5. If Kernel of Centos 6.0+ is overwritten with kernel of Centos 5.7+, NO issues : =>
    -> Using YUM,  "re-install" kernel to come back to Centos 6.0+(6.1/6.2/6.x) and reboot
    -> All is well :-D
6. Take extreme care of => "/etc/redhat-release" file in RHEL/CentOS environment !!!
7. Even RHEL engineers can use the above algorithm because => CentOS is a carbon copy of => RHEL

网友(2012-11-26):
和RHEL应该一样吧,RHEL5跑这个版本不会有问题呀

网友(2018-07-31):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用centos6.5/6.9/7,在虚拟机上vcs可以成功运行,装在硬盘上的系统就是不行,都提示Sorry, Linux version **** is not supported。

网友A(2020-07-09):
留给后来有需要的朋友:

vi `which vcs`

#VCS_ARCH=`${UNAME}` 2>&1
#VCS_RNAME=`${UNAME} -r`;
#VCS_MNAME=`${UNAME} -m`;
VCS_ARCH="linux64"
VCS_RNAME=`${UNAME} -r`;
VCS_MNAME="x86_64";

网友B(2021-02-22):
引用 网友A:
留给后来有需要的朋友:

vi `which vcs`

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这几行是添加到环境变量说明里面去吗,我加进去之后还是无法解决,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这几行是添加到环境变量说明里面去吗,我加进去之后还是无法解决,能不能 ...

vi `which vcs`  运行这个命令,编辑vcs启动脚本文件,按我那个进行注释并增加,不是修改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