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ta分析中如何对芯片的IO进行约束

楼主(2012-02-26):
哪位大侠来讲讲 sta中对芯片IO的约束?

特别是有些复用IO

网友:
input output delay ,load,drive, 复用和pad没啥关系了,确定你的约束走的是到你想看的路径就好了,多分几个scenario

楼主:
回复 网友A:

    IO没有关联时钟 ,要约束 input_delay  output_delay 是不是要创建vitrual clock ?

   复用的IO是不是要创创建多个 virtual clock ?

   clock 如何划分group ?

网友:
数字同步逻辑的话,应该有相应的Input 或者 ouput clock,
其它逻辑可以用 max delay或者 v clock ,都是可以达到你约束timing path的目的的
clock group是同步的概念,一般来说同源的是一个group
非同步的没必要设clock 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