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memory compiler生成power ring的问题

楼主(2012-02-26):
RT,哪位大侠有artisan 65nm的memory compiler有关power ring方面的详细资料,求分享,谢过。
另外,如何设置参数来调整生成的power ring的宽度,条数。power ring的宽度怎么计算。
默认生成的power ring有三条,VDDPE,VDDCE,VSSE。VSSE的宽度为VDDPE和VDDCE的两倍。如何调整才能生成两条相同宽度的电地。

网友(2015-09-11):
有無答案呢

网友:
65 不是用power grid么, 谁还用ring 类型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啥是Power Grid?

网友:
电源网格, 你是哪家的vendor,

网友(2016-04-08):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UMC 65nm的也是这样的电源线。
    power grid在EDI设计和连线时有什么不同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2017-03-07):
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