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design compile 或者SIMC130库下综合出来的面积单位是多少

楼主(2012-02-26):
刚接触,求教各位大牛,design compile 或者SIMC130库下综合出来的面积单位是多少,比如说那个文档里面有提到,这样的面积,对应的门数是多少呢?

网友:
design compile 有关于area的介绍
至于门数
简单一点可以 total area / 2 input nand area
也可以根据门的定义来计算

网友:
输出一个report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