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提参

楼主(2012-02-26):
用的是台积电的。18的工艺
画好版图之后通过了DRC和LVS
但是用calibre提参生成的view会报错
如下:
有大量类似的warning,为
schematic instance 75/0/1/0/16/M20 not found
还有少量的warning如下:
PEX BACKANNOTATION is obsolete. Please remove from your ruledeck.
PEX COUPLED DISTRIBUTED is obsolete. Please remove from your ruledeck.
PEX DELAY is obsolete.Please remove from your ruledeck.
use of PEX NETLIST keyword 'SPICE' is deprecated -- replace with 'HSPICE'.
contact layer pplug cannot appear as one of the connected layers on CONNECT statement.
calibre.rcx规则没有修改过
输出选的是calibreview
name from layout
然后就提参了、、、

望高人指点

网友:
向来只关心error,不关心warning

网友(2013-01-28):
回复 楼主:

    查到了哪个warning 什么意思了没,求指教!!!!

网友:
一般都过的话,好像warning也没有的!

网友:
calibre版本过低,

网友(2014-07-07):
同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5-11-15):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指点!!!

网友(2024-05-16):
name from layout
layout改成schemati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