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官方文档给出输出端口的PCB延时?

楼主(2012-02-26):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DDR2控制器,目前时序仿真基本可以了。接下去想跑一下板子(ALTERA DE4),需要做一些时序约束,但苦于无处查找器件连接到DDR2那段PCB走线的延时,也就无法做约束,有没有哪位大哥能告诉我去哪里能找到这些技术参数文档?

网友:
你看看ibs模型里面有没有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自己算吧,根据PCB走线长度!模型里面的都是IO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