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M139双极比较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2-02-26):
LM139电路原理图

LM139电路原理图

     论坛的大侠们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高低电平时候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和每个管子各节点电压电流的变化,只要定量分析出变化趋势,小弟在这里万分感谢大家了!!!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2012-04-10):
竟然这么久都没人给你回答啊,那我来简单分析一下:首先先弄明白一点,这个电路是一个比较器,输入不必是高低电平,只要是输入有差别(失调电压范围外),输出就会有变化。分析如下:假设正向比反向电压高,那么T1的基极电流大,流过T1的发射极电流也变大,从而导致T2基极电流变小(因为上面是一个电流源,总电流一定),所以T2的发射极电流变小,同理可以分析反向输入端电压低会导致T3的发射极电流变大,而且这两个是同时发生的。接下来由于T2集电极电流减小,会导致T5电流减小,T5镜像到T6,所以T6的集电极电流也减小。但由于T3的集电极电流是变大的,所以一点会导致T7的基极的电流变大,T7的集电极电流随之变大,导致T8基极电流减小,从而输出一个小电流。
  从上可以看出,此比较器实际是输出一个电流。所以在使用时,输出端一定会接一个上拉电阻,阻值可能在几k欧左右。那么输出小电流时就会输出一个高电平了。从而完成了比较功能,

网友(2015-08-04):
回复 网友A:

   我用hspice仿真LM139时,正端输入-5v到+5v,负端接地,输出正常由低跳变到高。可是我正端接地,负端接-5v到+5v时,输出却是由低变高再变低,负端改为-1v到+1v时,输出才正常从高变低,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6-04-19):
输出正常由低跳变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