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本人对tanner pro软件存在很多困惑,请各位大虾们 不吝赐教!!

楼主(2012-02-26):
本人现在处于大四课设阶段,课设题目是:振荡器的集成电路设计与版图设计~
我们只学过TANNER PRO软件,程度只限于了解。
老师说CADENCE软件只限于研究生使用,让我用TANNER做。
这时,疑问出现了。。。。老师说需要创新,他讲,tanner中不能加载库,让我找到可以为tanner挂载库的办法。。。。
可是,是什么库啊。。。我不懂啊。。。是工艺库么???就是大虾门论文中常常提到的那种类似“采用TSMC 0.18um 1P6M CMOS RF 工艺进行电路设计”的工艺库么???
这是指的啥啊???是说tanner中的工艺不够前沿,太老旧么???这都是什么啊!!!

网友:
搞笑的吧……
普通foundry提供的设计规则基本都是针对calibre或者assura的,最不济也是cadence自带的diva
diva不说了,calibre和assura貌似都不能跟tanner结合使用的吧
再说,我记得tanner自带有drc之类的检查,但是用的规则文件我倒是从没见过……

网友:
额……把创新的精力放在摆弄软件身上,真有精力

网友:
tanner TDB  去 google 下 ..基本上 tanner command 和 cadence draucla , mentor calibre 都不同\
一般用 Tanner 不是自己寫 command file or 不run  lvs  drc

 除非 tanner公司 出 dracula convert to TDB

网友:
工艺导入的文件类型是.drf和.tf,drc,lvs也是本身就有的,drc也可以导入的,格式是.drc或者.cal等等。

网友(2012-06-01):
不懂
好深奥

网友: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下载说明书看

网友(2020-07-02):
Tanner 虽有 linux and win, 但多数人使买 windows , Tannermycad都算不错, 从基本版图到 spice都有, 不过业界的 IClayout  PDK Cadence为主,  至于synopsys 收购springsoft Laker后也慢慢有 UDK(UDD) , 但相对来说 工艺裤还是 cadence 为主.  研究生会用 cadence synopsys Mentor  至于比较简单. 就叫你用 tanner 画画..
Tanner 以前 command file 跟其它不同, 但后来可吃calibre, 不过tanner也被 mentor并购了, 至于能否完全吃 calibercommand file ? 还是需转换就不知.  不过对学生来说用 windows ledit画版图就是练习方便. 韩国 Mycadmychip 也类似可 windows OS 上画版图.
流片只看 GDS , 你用 leditor virtuoso 画都没差 不过 rule 得过 . tanner听说有些开发MEMS厂商是有使用 .
Tanner 其实也能简单 Place routing , 不过 业界都 veriloggate netlist . 而且 tanner 也没 standardcell 可用, 除非自己建 cell , 有没办法把标准 standardcel LEF 转换到 Ledit就不知道 . 如果能建起来 模拟端或许数码版图可用, 因为听说 Lakeror virtuoso XL后来 driven layout想做到半自动 routing, 降低版图工程师画版图时间.
其实以前一直有想过. Analog模拟设计上常需一些 register 或是 counter . 如果很多 画版图很花时间.  如果可自己建 cell -> P&R 会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