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脚本问题

楼主(2012-02-26):
想问下dc_shell-xg-t -f ./map.tcl 2>&1 | tee -i ../log/map.log这一语句中2>&1的作用和“|”的作用

网友:
“2>&1” 指将标准信息输出路径指定为错误信息输出路径(也就是都输出在一起)
“|”指同时完成后面的操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后来查清楚了,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