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2-02-27):
各位前辈,小弟初学嵌入式系统,很多不懂,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现在我想用开发板做这么一个东西:开发板运行后,一直检查usb口是否有设备,如果检查到有U盘插入,那么就将U盘里的某个目录中的数据文件,按某种算法进行处理(处理程序已经写好了,是C程序,在windows下可以正常工作,现在想移植到开发板上),处理完之后,将产生的结果数据文件写回到U盘下的另一个目录。我现在不大懂C程序要如何在开发板上运行?是否要对原来的C程序大改?这个C程序比较大,也比较复杂,这种情况是否一定需要在开发板上运行嵌入式操作系统?不运行操作系统能否识别U盘以及U盘下的文件结构?请高手帮帮忙,不甚感激!!!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这个论坛 高手都比较忙吧

网友:
这个工作量比较大,不同的嵌入式系统支持文件结构不一定一致,不同的USB驱动芯片其驱动软件也不一样,不一样的系统其系统函数也不一样,不同的编译器也许某些代码风格也要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您认为是需要跑操作系统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不跑操作系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