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Compiler遇到的关于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2-02-27):
如下面的代码: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dff1 <= 0;
   else begin
      dff1 <= a+b;
      dff2 <= dff1;
   end
end
在这段代码中,由于dff2没有复位,所以会综合出带E(保持)端的DFF,这样的DFF工具会报错:时钟或者异步复位信号连接到了数据输入端。(smic 130 工艺)
有人遇到过吗?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如何修改呢?谢谢大牛指点。
可不可以把所有的DFF都复位,但是这样在DFF很多且确实不需要复位的时候有点浪费。或者将不需要复位的DFF单独写,使之与rst信号不产生关系,但是有的参考书确实写过本例中的代码类型,难道是他们没有做scan所以没有遇到这样的各位问题?

楼主:
来人啊!自己顶一个,不会没人遇到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代码中给DFF2加一个复位,功能应该没变。也可解决DFT问题。

网友:
没有复位应该不至于报错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里DFF有特别多,reg组,没有必要复位的DFF

网友:
Use GALS approach

Globally Async and Locally Syn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个代码会生成了E端的DFF,会报一个时钟或者异步信号输入到了(E端的)DFF数据输入端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Is this a common problem?
   Thank you,spauls.

网友:
试试看这样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dff1 <= 0;
   else begin
      dff1 <= a+b;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dff2 <= dff1;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们也是这么改的。谢谢你

网友(2012-09-05):
回复 网友C:

    想问一下,这样设计是不是第二个DFF是无法进行替换的

网友(2012-10-07):
我想问一下 你原来的那个coding 能综合么  我认为你写的代码就是不可综合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讲?

网友(2012-11-08):
在合成的脚本里面,对带E的DFF基本CELL加don't use 设定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因为以上原因引起带E的DFF,那么不能这么限制。如果在综合的时候单纯为了限制这一类DFF是可以的。

网友:
我们项目也同autumnwind 楼主那么改的。

网友:
你这个申明应该是negedge rst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关系不大吧,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2016-03-02):
哥哥, 你代码都错的离谱, posedge rst, 后面是~rst, 你这怎么让电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