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akefile看不懂,求指教

楼主(2012-02-27):
接触的makefile不是很多,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范例,今天看一个makefile,顿时头大了,提出前几行,大家看看,这些起什么作用?我只知道DESIGN=design.f 和TB=tb.f这两个文件后面要用到的。DUMP,DEF是干什么的?
CM_OPTION=-cm line+cond+fsm+tgl+path+branch这一行尤其费解啊,呵呵,求指教

DUMP=NONE
DEF1=NONE
DEF2=NONE
DEF3=NONE
DEF4=NONE
DEF5=NONE
DEF6=NONE
CM=NONE

DESIGN=design.f
TB=tb.f

ifeq ($(CM),CM)
CM_OPTION=-cm line+cond+fsm+tgl+path+branch
else
CM_OPTION=
endif

网友:
偶不懂软件

CM_OPTION=-cm line+cond+fsm+tgl+path+branch  是编译选项 ,具体选项是什么意思跟编译器相关,可以查询编译器手册搞清楚

网友:
这段脚本实际上就是定义变量以及给CM_OPTION 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