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中CTS问题

楼主(2012-02-27):
小弟最近在玩astro,但每次做时钟树综合的时候都出现下来问题: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42114694/QQ/WinTemp/RichOle/GLS)FA%25%256UB40FYQL2PKDAL.jpg
郁闷了好几天了,CTS设置的时候都是默认项啊!前面的步骤都没出现问题,但就是时钟树综合这里总出现问题,试过很多程序都是一样的错误。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的利用率太高了
还有就是你的clock s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的信息就是显示:CTS warning:NO buffer/inverter‘s LEQ classes in CG!
                                                 fail to execute command
请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片的信息就是显示:CTS warning:NO buffer/inverter‘s LEQ classes in CG!
                                                 fail to execute command
我的利用率不高啊,调过0.6的,最高也就0.72的。clock set是指DC综合时的设置吗?没有出现错误诶,

网友(2018-01-24):
回复 网友C:
你好,多年以后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就是Astro在CTS的时候提示No buffer/inverter's LEQ classes in CG,能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吗?谢谢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