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里的fpga验证是哪个阶段?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2-27):
请问:ic里的fpga验证是哪个阶段?作用是什么?

网友:
FPGA验证 在代码设计完成,功能验证以后。目的是保证设计的功能可以在PGA上实现,也就是做硬件仿真。
这样也不能完全保证pga的结果和流片的结果相同,还牵涉到后端设计,还有工艺。而且如果做的ic比较大,就需要裁减原来ic的功能再进行pga验证了。我想 做pga的最终的目的也也是为了 保证芯片设计符合要求,顺利流片。

网友:
我就是做fpga验证的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指的RTL是插入测试电路(比如scan chain)的吗?

网友(2012-08-06):
rtl都不知道还验证什么啊!

网友:
有了完整的软核(它经过RTL级设计优化和功能验证),就可以交给FPGA的人。

IC设计最终是希望完成芯片产品,但是碍于高额的流片费用,在流片之前可以使用FPGA作为一个验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