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T89C51ED2 这个单片机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12-02-27):
怎么望AT89C51ED2 单片机怎么下载程序

网友:
Easy 51Pro.exe 可以选择串口或并口,就有AT51单片机的。你可以下一个用。

网友:
这老片应该没有ISP功能,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只能用编程器了

网友(2014-06-30):
AT89C51ED2支持ISP和IAP,内部有bootloader。可以用Flip在线加载;Flip是ATMEL自己推出ISP软件;

网友(2014-08-06):
Using FLIP and UART interface mcu you can download the program. It works I have tested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