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毕设求助。。。

楼主(2012-02-27):
大四了,马上就要毕业了。现在在公司实习,同时做毕设。题目是公司出的,不过组长并不擅长教我怎么写毕设。而且我的毕设题目貌似相关的参考文章比较少,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如果哪位能详细的指点一下,我定当给您冲个话费当做您热情细致回复的回报。我的毕设题目是usb power switch 设计。

网友:
本科毕业设计还是好完成的     usb power switch    把你这东西做出来
其次找点论文  介绍下usb 协议
power  不就高定了
背景一章
协议一章
设计一样  差不多了
其实   总结下  就够了
如果闲少了   可以探讨下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哥,能不能麻烦你再详细一点?就是给个再稍微详细一点的大体框架(第一部分是什么,第二部分是什么。。。)。还有再给个需要的材料的范围(具体的内容就不用麻烦你了,我自己慢慢找。)我们毕设要求是15000字。本科生嘛,我连我这个毕设题目具体干嘛的,需要什么知识我都完全不了解。现在实习就是每天看拉扎维的那本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我觉得如果你再能稍微详细说说的话,我不给你冲点话费都对不起你的回复。

网友:
啥叫usb power switch?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也不知道啥叫usb power switch  不过百度说过,它叫usb 电源开关,或者如果装专家的话,就叫通用串行口电源开关。。反正我是各种不知道它具体是干嘛的,就连它大体是干嘛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本科生做这样的课题!够牛了!
不知道运放搞懂没有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听过,你可以找一篇比较垃圾的硕士论文看看,学校的数据库里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课题很难么?我反而差好多呢。这个题目是公司出的,然后就拿它做毕设。主要是想毕设既然做,还不如做以后工作用的上的相关题目,这样还能顺便学习学习,然后就没选学校的题目。说实话,我连它到底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麻烦你帮我普及一下吧。。需要什么知识==   我现在在实习,也没什么事,一天到晚就是在看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这里倒是有一篇硕士论文,不过他写的太少了,更像是那种申请专利的那种申请书一样。我们要求15k,他最多也就5k。学校里面估计也检索不到,这个应该是偏向于应用的吧? 还一个,上学校哪里去检索?

楼主:
求求各位大大帮帮忙吧。。。。

网友:
这个应该类似于DC-DC,就是开关电源,用来供电或充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校图书馆主页的数据库啊,你没用过?可以请教一下用过的同学,各个学校可能不太一样。

网友:
我对这个不太了解,没法帮上忙。。。

网友:
上网查一下比如安森美啊  美信啊 凌特 有没有这种芯片,你看下DATASHEET  然后就看下里面的框架模块 叫你们公司的师傅给你拿里面的模块给你仿真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等我问问同学去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来您应该懂这一方面。能不能传授一下本科毕设怎么写?就是毕设论文是怎么个结构,第一章写什么,第二章写什么等等。因为对这个一点都不了解,甚至什么叫usb power switch我都不知道。。。

网友:
请教你们师傅吧。
论文的话  你就去知网里面下一点硕士毕业论文就按照上面格式来做,前面的网友也有提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