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UI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27):
看文档的时候,看到 高速数据传输 2ns<UI<3ns, 请问UI是什么意思?貌似是一种数据传输速率的单位,全称是什么呢?

网友:
好像是unit interval的缩写,就是单位间隔时间,对1G的数据速率就是1ns。2G的数据速率就是0.5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呵呵,要是写成 interval unit,不就好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