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中如何加入被测模块中的wire类型?

楼主(2012-02-27):
请问大侠们,怎么才能在modelsim中加入被测模块(DUT)中的wire类型数据啊?我现在只能在testbench中加入 $monitor (testbench.top_module.wire_test);这样来观察值,
如果想在wave中观测怎么办呢?我试了在run.do中加入 add wave -unsigned top_module.wire_test,却提示找不到这样的线网,应该怎么办呢!?

楼主:
求答案啊~~

网友:
我在想一个模块里的wire型不可能吗没有源吧,而这个源一般应该是寄存器级输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真不巧,是中间变量reg->comb->想观测的信号->comb->reg

网友:
通过窗口的形式在object窗口下找不到这个wire变量吗?我记得是可以的,命令操作方式不知道正不正确,你可以在窗口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