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CS仿真中的license问题

楼主(2012-02-27):
使用VCS编译生成simv程序后,如果工作站集群只有1个license,那么能否实现同时运行多个simv来仿真不同用例?
好像挺麻烦的。!!不知那个大牛维护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可以加一个等待license的选项,具体选项你查一下手册:simv -waitl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破解VCS时如何生成多个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