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I9054芯片BLAST#和READY#信号疑问

楼主(2012-02-27):
在PCI Initiator或者PCI Target模式下BLAST#在数据的最后相位会变低,那在变高的时候是否和READY#信号有关系,datasheet上的时序图发现BLAST#和READY#信号同时产生上升沿,我觉得应该是READY#信号上升沿并且该数据是最后一个相位时BLAST#产生上升沿。不知道大家什么见解?

网友(2012-08-31):
我觉得:blast信号是主设备发起的,当主设备自身的操作完成后,就发出,属于主设备主动信号。和ready信号无关。。
我也是新学者。。大家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