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的一个报错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2-27):
最近在做一个lvs的练习,需要将两个ip连接起来,得到最后的芯片
其中一个ip名字为top,有spice网表,并且单独验证top的lvs没有问题,top的电源为VCC和GND
另外一个ip为eeprom,是foundry提供的硬核ip,没有rtl相关信息,
为了能够在edi中调用这两个ip,需要在rtl代码中定义一个eeprom和一个top的顶层,并只声明top和eeprom的接口信号(input/output),电源部分为VDD和GND、VCC和GND
并且eeprom和top的电源是分开供电的,两者都有自己的电源环,虽然两者可以供地,但在edi中没有将两者的地连接起来。

在完成最后一步拼接的时候,在edi中只做了route这一步

calibre部分:
总的spice网表为rfid(top+eeprom),并且在rfid的spice网表开头部分加上了INCLUDE“top.spi”,由于eeprom没有spice,在lvs规则文件后加上了lvs box eeprom ;lvs box source eeprom; lvs layout eeprom,也就是将eeprom做成黑盒子

1.同时在eeprom的接口上,加上了VDD和GND这两个pin,spice网表中声明GLOBAL VDD GND,在调用EEPROM的时候,在eeprom的端口上加上VDD=VDD GND=GND

在进行lvs后得到报告,结果为layout中eeprom有一个gnd,但是source部分由这样的gnd的错误;
猜测,为何仅仅只是gnd被报错,为何VDD没有报错?会不会是因为top和eeprom的地都是一样的名字,导致了calibre的错误?

如果没有1标注的这一步,虽然lvs会报错,但是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通过calibre RVE没法高亮错误点。

求助,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也就是在两个ip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其中一个没有spice网表的,但是有电源的ip?

网友:
不知所云,直接贴报告吧

网友:
你写了黑盒子网标了吗? 黑盒子也是要网表的,一个有端口信息的网表。
.SUBCKT eeprom_top  portname1 portname2 ...
.END

rfid(top+eeprom),rfid 网表中加上
.include  top.spi
.include  eeprom_top.spi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黑盒子部分的顶层端口网表写了,
但是foundry给的这个eeprom没有eeprom.spi,只是一个硬核,所以只能做接口上的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

在lvs rule的power name和ground name与在spice网表中的.global power_name ground_name之间是不是必须一样?两者有没有什么区别和联系?两者的作用又分别是什么?

我的问题最后得到的报告如下,可见,总的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是通过的,但是有一个警告。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     CORRECT     #         |
                    # #          #                 #       \___/
                     #           ###################

Warning: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CORRECT        AN2                           AN2
  CORRECT        AN2B1S                        AN2B1S
  CORRECT        AN2S                          AN2S
  CORRECT        AN3B1                         AN3B1
  CORRECT        AN3S                          AN3S
  CORRECT        AN4B1S                        AN4B1S
  CORRECT        AO112S                        AO112S
  CORRECT        AO12                          AO12
  CORRECT        AO13                          AO13
.......
  CORRECT        TIE0                          TIE0
  CORRECT        TIE1                          TIE1
  CORRECT        XNR2                          XNR2
  CORRECT        XOR2                          XOR2
  CORRECT        XOR2S                         XOR2S
  CORRECT        top                           top
  CORRECT        rfid                          rfid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o Component type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Cells with the same ( or corresponding ) name that have different voltage
       pin names are listed below.  Pins that do not appear in all corresponding
       cells in both source and layout are ignored by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Layout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8 pins)
Extra Pins:  VDD GND
Source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6 pins

网友:
你把HJ250EEPEE8K1PL_E 网表里加上 VDD GND两个PORT 还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太明白你说的加是只怎么个加法,我说说我的操作
首先HJ250EEPEE8K1PL_E,也就是eeprom是一个硬核ip,foundry没有给spi网表
eeprom的spice网表出现在两个第一方,一个是调用,一个是声明
你说的是在声明的时候加上VDD和GND?还是说在声明和调用的时候都加上?
不管是哪种方法,我都试过。在调用的时候加上电源时,还要写VDD=VDD GND=GND把这个端口对应上。

网友:
HJ250EEPEE8K1PL_E 模块的的网中加上VDD GND,就是3楼说的.SUBCKT eeprom_top  portname1 portname2 ... VDD GND
.END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在版图上将VDD GND 该成 VDD!GND!,不过这样就可能有其他问题,要注意设置好选项,要不没有连接的VDD gnD 不会报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懂你的意思,我按照这个规则已经设置了,就是在eeprom的端口上加上了VDD和GND,在调用eeprom的时候,还加上了VDD=VDD GND=GND,但是没有效果,还是有这个warning。我自己做的top部分,也是抽出lef,gds后,一样的办法做lvs,都可以过,而且没有加电源在portname上。我猜测这个可能是foundry的问题吧,或者是black box在电源上有些什么特别的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这个方法试过了的话,我想到还有一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你可以打开LAYOUT看看。
eeprom_top  layout VDD 和GND 用了两层或两层以上的金属,而这两层金属没有用VIA连接起来,又或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方有写VDD GND名字,可能会出现你这个情况。

网友:
RUN LVS-H 情况是加上 LVS REPORT OPTION X, 可看见详细的RE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eeprom可能有两个VDD和GND的情况我已经检查过了,图片如下

eeprom的VDD情况

eeprom的VDD情况

我曾经做过一个尝试,如果将VDD和GND,与top部分的电源和地连接在一起(我指的是APR时),那么lvs就不会报这个警告

eeprom的GND情况

eeprom的GND情况

网友:
如果不涉及太大问题的话(只是个人练习用的数据),把网表发出来看看

网友:
前来学习,高人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工作很认真,值得我们学习。
你还可以试试, 在LVS RULE里加上一句, VIRTUAL CONNECT NAME “VDD” “GND”,RUN一下试试。
如果还有WARNING的话,就打开EEPROM_TOP的LAYOUT,把里面所有的VDD/GND替换成VDD:/GND:,
然后在LVS RULE里加一句,
VIRTUAL CONNECT COLON YES
VIRTUAL CONNECT NAME “VDD" “GND”
原因是因为你的LAYOUT里有相同的名字而没有把它连接在一起导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在lvs rule中加上了如下句子VIRTUAL CONNECT NAME ?VDD? ?GND?
但是仍然没有效果,还是存在同样警告。
请问VIRTUAL CONNECT NAME 这个设置的意思是什么?是说VDD GND这样的电源是虚拟连接?也就是悬空的吗?

你提到的在eeprom的layout中进行修改,由于这个eeprom是硬核,所以没办法在icfb中选中这个label进行修改,只能说多打一个label,然后再把两个label在spice网表中用connect来连接起来。我的设计中也可以保证没有使用VDD的电源名,但是top部分的地名字和eeprom的地名字都是GND,只是说两个的电源没有连接起来。

还有就是这个eeprom是硬核,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毕竟是foundry提供的。它lef中定义的电源和地如下:
PIN VDD
    DIRECTION INOUT ;
    USE POWER ;
    SHAPE ABUTMENT ;
      PORT
        LAYER metal3 ;
        RECT 0.000 802.000 1.000 812.000 ;
      END
      PORT
        LAYER metal3 ;
        RECT 0.000 811.000 10.000 812.000 ;
      END
  END VDD
  PIN GND
    DIRECTION INOUT ;
    USE GROUND ;
    SHAPE ABUTMENT ;
      PORT
        LAYER metal3 ;
        RECT 452.240 811.000 462.240 812.000 ;
      END
  END GND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表内容如下,由于eeprom没有spice网表,所以只能加个自己写的顶层,top.spi就是我抽出来的一个单独的lef对应的部分。

.INCLUDE "top.spi"

.SUBCKT HJ250EEPEE8K1PL_E Dout A[12] A[11] A[10] A[9] A[8] A[7] A[6] A[5] A[4]
+ A[3] A[2] A[1] A[0] Din CE_B OE_B WE_B WRITE ERASE WERASE ID_MODEB POR EECLK
+ EMOD[1] EMOD[0] CURENB SEL CELL_I[7] CELL_I[6] CELL_I[5] CELL_I[4] CELL_I[3]
+ CELL_I[2] CELL_I[1] CELL_I[0]
.ENDS

.SUBCKT rfid CLK CLR DATA_IN_ANA Trng_Data SEND_FINAL_OUT Trng_En
Xdigit top $PINS clk=CLK rst_b=CLR data_in_ana=DATA_IN_ANA
+ rand_data_out=Trng_Data send_final_out=SEND_FINAL_OUT rand_en=Trng_En dout=dout
+ a[12]=a[12] a[11]=a[11] a[10]=a[10] a[9]=a[9] a[8]=a[8] a[7]=a[7] a[6]=a[6]
+ a[5]=a[5] a[4]=a[4] a[3]=a[3] a[2]=a[2] a[1]=a[1] a[0]=a[0] din=din por=por
+ ce_b=ce_b oe_b=oe_b we_b=we_b id_modeb=id_modeb curenb=curenb emod[1]=emod[1]
+ emod[0]=emod[0] werase=werase erase=erase write=write eeclk=eeclk sel=sel
+ cell_i[7]=cell_i[7] cell_i[6]=cell_i[6] cell_i[5]=cell_i[5] cell_i[4]=cell_i[4]
+ cell_i[3]=cell_i[3] cell_i[2]=cell_i[2] cell_i[1]=cell_i[1] cell_i[0]=cell_i[0]

Xeeprom HJ250EEPEE8K1PL_E $PINS Dout=dout A[12]=a[12] A[11]=a[11] A[10]=a[10]
+ A[9]=a[9] A[8]=a[8] A[7]=a[7] A[6]=a[6] A[5]=a[5] A[4]=a[4] A[3]=a[3] A[2]=a[2]
+ A[1]=a[1] A[0]=a[0] Din=din CE_B=ce_b OE_B=oe_b WE_B=we_b WRITE=write
+ ERASE=erase WERASE=werase ID_MODEB=id_modeb POR=por EECLK=eeclk EMOD[1]=emod[1]
+ EMOD[0]=emod[0] CURENB=curenb SEL=sel CELL_I[7]=cell_i[7] CELL_I[6]=cell_i[6]
+ CELL_I[5]=cell_i[5] CELL_I[4]=cell_i[4] CELL_I[3]=cell_i[3] CELL_I[2]=cell_i[2]
+ CELL_I[1]=cell_i[1] CELL_I[0]=cell_i[0]
.ENDS

.GLOBAL VDD GND

网友:
top.spi的内容是什么?
下面这一部分么?
.SUBCKT top ……………………

cell 名称为top吧?
对应整体里是digit?

网友:
你试试用我这样改的网表怎么样,添加加粗的地方

.SUBCKT rfid VDD VCC

Xeeprom HJ250EEPEE8K1PL_E $PINS inh_vdd=VCC
Xdigit top $PINS inh_vdd=VDD

.SUBCKT HJ250EEPEE8K1PL_E inh_vdd
.SUBCKT top inh_vdd

.GLOBAL  GND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整个结构是这样的:rfid=top+eeprom;top部分就是一个自己单独拿出来先走一遍流程的,电源为VCC和GND ,top.spi就是这个流程得到的一个spice网表,然后在第二次流程时候,加上的rfid=top+eeprom,所以在rfid的网表里面需要加上include"top.spi"。

版主说的这个inh是???
还有就是版主的电源是不是弄错了,eeprom的是VDD,top的才是VCC,是不是要修改下你的这个网表?

网友:
eeprom的是VDD,top的才是VCC
就按你说的办

我反正知道你两个不一样

如果你不在网表中指定,那么你即便GLOBAL,它自己是无法知道谁应该接到谁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表修改内容如下,注意红色为修改部分。
.SUBCKT HJ250EEPEE8K1PL_E Dout A[12] A[11] A[10] A[9] A[8] A[7] A[6] A[5] A[4]
+ A[3] A[2] A[1] A[0] Din CE_B OE_B WE_B WRITE ERASE WERASE ID_MODEB POR EECLK
+ EMOD[1] EMOD[0] CURENB SEL CELL_I[7] CELL_I[6] CELL_I[5] CELL_I[4] CELL_I[3]
+ CELL_I[2] CELL_I[1] CELL_I[0] inh_vdd
.ENDS

.SUBCKT rfid CLK CLR DATA_IN_ANA Trng_Data SEND_FINAL_OUT Trng_En VDD VCC
Xdigit top $PINS clk=CLK rst_b=CLR data_in_ana=DATA_IN_ANA
+ rand_data_out=Trng_Data send_final_out=SEND_FINAL_OUT rand_en=Trng_En dout=dout
+ a[12]=a[12] a[11]=a[11] a[10]=a[10] a[9]=a[9] a[8]=a[8] a[7]=a[7] a[6]=a[6]
+ a[5]=a[5] a[4]=a[4] a[3]=a[3] a[2]=a[2] a[1]=a[1] a[0]=a[0] din=din por=por
+ ce_b=ce_b oe_b=oe_b we_b=we_b id_modeb=id_modeb curenb=curenb emod[1]=emod[1]
+ emod[0]=emod[0] werase=werase erase=erase write=write eeclk=eeclk sel=sel
+ cell_i[7]=cell_i[7] cell_i[6]=cell_i[6] cell_i[5]=cell_i[5] cell_i[4]=cell_i[4]
+ cell_i[3]=cell_i[3] cell_i[2]=cell_i[2] cell_i[1]=cell_i[1] cell_i[0]=cell_i[0]
+ inh_vdd=VCC
Xeeprom HJ250EEPEE8K1PL_E $PINS Dout=dout A[12]=a[12] A[11]=a[11] A[10]=a[10]
+ A[9]=a[9] A[8]=a[8] A[7]=a[7] A[6]=a[6] A[5]=a[5] A[4]=a[4] A[3]=a[3] A[2]=a[2]
+ A[1]=a[1] A[0]=a[0] Din=din CE_B=ce_b OE_B=oe_b WE_B=we_b WRITE=write
+ ERASE=erase WERASE=werase ID_MODEB=id_modeb POR=por EECLK=eeclk EMOD[1]=emod[1]
+ EMOD[0]=emod[0] CURENB=curenb SEL=sel CELL_I[7]=cell_i[7] CELL_I[6]=cell_i[6]
+ CELL_I[5]=cell_i[5] CELL_I[4]=cell_i[4] CELL_I[3]=cell_i[3] CELL_I[2]=cell_i[2]
+ CELL_I[1]=cell_i[1] CELL_I[0]=cell_i[0] inh_vdd=VDD
.ENDS

.SUBCKT top clk rst_b data_in_ana send_final_out rand_en rand_data_out dout
+ a[12] a[11] a[10] a[9] a[8]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din por
+ ce_b oe_b we_b id_modeb curenb emod[1] emod[0] werase erase write eeclk sel
+ cell_i[7] cell_i[6] cell_i[5] cell_i[4] cell_i[3] cell_i[2] cell_i[1]
+ cell_i[0] inh_vdd
...............
.ENDS
.GLOBAL GND

我不太赞成这样的网表修改方法,这就好像在网表中多增加了extra pins:inh_vdd,但是版图部分是不能识别到这个inh_vdd。

楼主:
回复 网友E:

    修改后的网表进行lvs得到错误报告如下:
红色部分为与之前报告的区别,从区别处来看,lvs过程时,对source部分的eeprom,认为source部分多了一个extra pins inh_vdd。从最后的warning部分的source eeprom也可以看出来eeprom source 部分多了一个pins,之前是36个pins

**************************************************************************************************************
                  COMPONENT TYPE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
**************************************************************************************************************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
  Warning: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Cells with the same ( or corresponding ) name that have different signal
       pin names are listed below.  Pins that do not appear in all corresponding
       cells in both source and layout are ignored by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Layout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8 pins)
No Extra Pins.
Layout Instances:
  Cell:                 rfid
  Instances:            X1(5.000,757.090)

Source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7 pins)
Source Extra Pins:      inh_vdd
Source Instances:
  Cell:                 rfid
  Instances:            Xeeprom

Result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6 pins)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o Component type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Cells with the same ( or corresponding ) name that have different voltage
       pin names are listed below.  Pins that do not appear in all corresponding
       cells in both source and layout are ignored by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Layout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8 pins)
Extra Pins:  VDD GND
Source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7 pins)

网友:
estyzq 说:修改后的网表进行lvs得到错误报告如下:红色部分为与之前报告的区别,从区别处来看,lvs过程时,对source ...

为啥帖子里看不到?只在提醒里面看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修改后的网表进行lvs得到错误报告如下:
红色部分为与之前报告的区别,从区别处来看,lvs过程时,对source部分的eeprom,认为source部分多了一个extra pins inh_vdd。从最后的warning部分的source eeprom也可以看出来eeprom source 部分多了一个pins,之前是36个pins

**************************************************************************************************************
                  COMPONENT TYPE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
**************************************************************************************************************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
  Warning: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Cells with the same ( or corresponding ) name that have different signal
       pin names are listed below.  Pins that do not appear in all corresponding
       cells in both source and layout are ignored by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Layout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8 pins)
No Extra Pins.
Layout Instances:
  Cell:                 rfid
  Instances:            X1(5.000,757.090)

Source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7 pins)
Source Extra Pins:      inh_vdd
Source Instances:
  Cell:                 rfid
  Instances:            Xeeprom

Result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6 pins)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o Component type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Cells with the same ( or corresponding ) name that have different voltage
       pin names are listed below.  Pins that do not appear in all corresponding
       cells in both source and layout are ignored by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Layout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8 pins)
Extra Pins:  VDD GND
Source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7 pins)

网友:
.GLOBAL GND VCC VDD也加上,用hier的模式跑,那个lvs report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加上.GLOBAL VDD GND VCC也不行
lvs.rep报告如下: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lvs.rep
LAYOUT NAME:              svdb/rfid.sp ('rfid')
SOURCE NAME:              ./data/rfid.spi ('rfid')
RULE FILE:                LVS-L9-002-1P5M-CALIBRE-2.2-P12.txt
RULE FILE TITLE:          HJTC 0.25um 2.5V/3.3V 1P5M LOGIC Process
HCELL FILE:               (-automatch)
CREATION TIME:            Fri Mar  2 16:28:01 2012
CURRENT DIRECTORY:        /home/yzq/workspace/projects/rfiss_in_lvs
USER NAME:                yzq
CALIBRE VERSION:          v2009.1_35.24    Fri Apr 3 15:10:02 PDT 2009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
  Warning: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CORRECT        AN2                           AN2
  CORRECT        AN2B1S                        AN2B1S
  CORRECT        AN2S                          AN2S
  CORRECT        AN3B1                         AN3B1
  CORRECT        AN3S                          AN3S
  CORRECT        AN4B1S                        AN4B1S
.......
  CORRECT        TIE0                          TIE0
  CORRECT        TIE1                          TIE1
  CORRECT        XNR2                          XNR2
  CORRECT        XOR2                          XOR2
  CORRECT        XOR2S                         XOR2S
  CORRECT        top                           top
  CORRECT        rfid                          rfid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VDD?" "?VCC?"
   LVS GROUND NAME                        "?GND?" "?VSS?"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NO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NO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NO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NAMES TYPES SUBTYPES VALUES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100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32
   // LVS SIGNATURE MAXIMUM
   //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LVS REPORT OPTION                      A B C D S X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N_25)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25)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25)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25)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33)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33)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33)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33)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B)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B)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B)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B)  w w 3
   TRACE PROPERTY  r(RSNWELL)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ND)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PD)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NPO)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ND)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PD)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NPO)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PPO)  r r 3
   TRACE PROPERTY  d  a a 3
   TRACE PROPERTY  d  p p 3
   TRACE PROPERTY  q(PNP_V100X100)  a a 3
   TRACE PROPERTY  q(PNP_V200X200)  a a 3

**************************************************************************************************************
                  COMPONENT TYPE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
**************************************************************************************************************
      (Cells with the same ( or corresponding ) name that have different signal
       pin names are listed below.  Pins that do not appear in all corresponding
       cells in both source and layout are ignored by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Layout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8 pins)
No Extra Pins.
Layout Instances:
  Cell:                 rfid
  Instances:            X1(5.000,757.090)
Source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7 pins)
Source Extra Pins:      inh_vdd
Source Instances:
  Cell:                 rfid
  Instances:            Xeeprom
Result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6 pins)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o Component type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Cells with the same ( or corresponding ) name that have different voltage
       pin names are listed below.  Pins that do not appear in all corresponding
       cells in both source and layout are ignored by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Layout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8 pins)
Extra Pins:  VDD GND
Source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7 pins)

网友:
奇了怪了,提醒里面有,怎么到这帖子里面就看不到了呢????

网友:
刷出来了,真奇怪

网友:
刚才做了个实验,调用了一个CLKINVX32和DLY1X4
layout上是同一个GND,然后对应的pin分别为A1,Y1,VDD 和 A2, Y2, VCC

做的网表中,
.SUBCKT CLKINVX32 Y A inh_vdd
.....
.ENDS CLDINVX32

.SUBCKT DLY1X4 Y A inh_vdd
...
.ENDS DLY1X4

做的top我测试了两种网表方式:
方式一:cadence抽出网表的形式
.SUBCKT a A1 A2 Y1 Y2 VDD VCC GND
Xabd Y1 A1 VDD / CLKINVX32
Xcba Y2 A2 VCC / DLY1X4
.ENDs
方式二: calibre v2lvs转出网表的形式
.SUBCKT a A1 A2 Y1 Y2 VDD VCC GND
Xabc CLKINVX32 $PINS Y=Y1 A=A1 inh_vdd=VDD
Xcba DLY1X4 $PINS Y=Y2 A=A2 inh_vdd=VCC
.ENDS

由于上述两个单元原有网表中ground为VSS
所以还在网表中添加
*.equiv GND=VSS

另外添加 .GLOBAL VSS

上述两种网表都能通过LVS验证,你可以分析一下。希望对你的design有启发

楼主:
回复 网友E:

    版主,你的两个字模块,CLKINV32和DL1X4,inh_vdd是后面加在spice网表上的吧?

inh_vdd在定义这两个网表的时候,是不是仅仅声明在了端口上?
比如说,CLKINV32,仅仅是在端口上加了一个inh_vdd,但是具体这个信号没有在内部中体现。

在顶层top(a)中,在调用CLKINV32时,做了“赋值”:inh_vdd=VDD?同时要在top(a)上,加上在CLKINV32和DLX4所要用的电源名称。

还有个问题,顶层(top)中为何要加上GND?

equiv可否用*CONNECT替代?

此时你的lvs规则文件的lvs power/ground name是什么?

我的做法也是这样的,可是就是会报lvs警告,我都怀疑是foundry的ip问题了

网友:
版主,你的两个字模块,CLKINV32和DL1X4,inh_vdd是后面加在spice网表上的吧?

对呀,只有spice网表才有.SUBCKT呀

inh_vdd在定义这两个网表的时候,是不是仅仅声明在了端口上?
比如说,CLKINV32,仅仅是在端口上加了一个inh_vdd,但是具体这个信号没有在内部中体现。

inh_vdd只是个阶层的信号,用来指代子单元的电源,可以把网表中该单元内部的相应电源变成inh_vdd,是为了规避VDD,VCC等可能当成GLOBAL的电源的名称

在顶层top(a)中,在调用CLKINV32时,做了“赋值”:inh_vdd=VDD?同时要在top(a)上,加上在CLKINV32和DLX4所要用的电源名称。
还有个问题,顶层(top)中为何要加上GND?

顶层上来说,从版图也可以知道应该含有那几个pin的,所以应该还有GND,
底层不同单元的inh_vdd应该对应接到VDD或VCC上
Xabc CLKINVX32 $PINS Y=Y1 A=A1 inh_vdd=VDD
Xcba DLY1X4 $PINS Y=Y2 A=A2 inh_vdd=VCC

equiv可否用*CONNECT替代?
网表中.equiv属于替换的意思,和calibre的*CONNECT应该属于两个意思。待查证

此时你的lvs规则文件的lvs power/ground name是什么?

我之前给你说过的,
LVS POWER “??VDD??” “??VCC??”
LVS GROUND “??VSS??” “??GND??”

我的做法也是这样的,可是就是会报lvs警告,我都怀疑是foundry的ip问题了

只能你自己分析网表和layout的连接情况了

网友:
estyzq 说:版主你好 最近又遇到一个lvs的问题,由于设计的需要我需要将所有的pad设置成一个black box(foundry有给 ...

这个怎么在帖子里看不到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后来需要做一个设计,本来core的电源需要core power pad接进来供电的,但是因为设计需要,没有使用core power pad,而是电源环裸露出来,然模拟的工程师接入电源到power ring上。这么做就导致了lvs的错误,如果我加上core power pad,同样的设计就没有问题。
后来,我想把所有的pad都作为black box,只检查pad的连接情况,这些pad都是foundry提供了spice网表的,但不需要检查pad里面的东西
我做了和你帖子介绍的方法一样的操作,从设置pad为black box,到black box的spice网表顶层的声明等,发现还是不能通过lvs。
折磨了很久,后来我问了前辈,他说这个错误可以不用管,还有那个eeprom的黑盒子的lvs警告(non-indetical power or ground nets or pins),我当时就凌乱了。。。。。。这有错的lvs他们都敢拿去投片。。。。。。

我想问问版主,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除了black box,能够用来只检查某个module或者macro的连接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感觉我修改spice网表,其目的是为了能够让gds提出来的网表和spice网表一样,但实际上gds已经固定下来了。如果gds是对的,那么修改这些spice网表不是没什么意义吗(就好像是在凑一个正确答案一样)?
因为我现在修的都是一些电源问题,或者说接口问题,这些问题,在apr的时候都是自动布线上去的,错了我也没招呐。
是不是说,设计中使用的std cell的lvs都正确了,那么pad的或者macro的lvs检查是否不用那么重视?

而且,感觉如果lvs真的有错误,我又是全部自动布局布线的,lvs要是错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修改。我感觉全自动的pr,lvs错了只能从edi导出gds的streamout map或者corner的旋转角度不对的问题入手,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
模拟的工程师接入电源到power ring上
你对应的lvs用网表怎么处理的呢?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除了black box,能够用来只检查某个module或者macro的连接的?
如果只检查这个macro在它上层的端口连接,hier的lvs box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如果gds是对的,那么修改这些spice网表不是没什么意义吗(就好像是在凑一个正确答案一样)?
设计中使用的std cell的lvs都正确了,那么pad的或者macro的lvs检查是否不用那么重视?
设计中最不可靠的因素是人的因素,工具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全面的检查盲区,认为gds是对的,但是你不能排除不同层次的单元调用时存在的overlap导致的short问题。所以顶层的检查要做,并且,有条件的话,不要什么lvs box等控制语句来进行最终验证。

感觉如果lvs真的有错误,我又是全部自动布局布线的,lvs要是错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修改。我感觉全自动的pr,lvs错了只能从edi导出gds的streamout map或者corner的旋转角度不对的问题入手,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一般来讲,你这么说没错,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metro工艺的,你以为pr后没问题了,但是lvs后发现器件不识别,后来分析发现忘了加WELL TIE单元,这样你的整个pr设计要重来。当然我说的极端个例,但是也能从一个角度说明了LVS的重要性。总之,项目中检查的越仔细越认真,分析的越到位,给你的片子的生产成功加的砝码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