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叫网表质量检查,主要做什么内容?

楼主(2012-02-27):
如标题所述

网友:
这个包括对内容很多很多,不同的设计关心的内容有所区别
大多是模块的inst数目,面积大小
input output floating pin 数目
tri信号的有无
assign语句
name rule的规则
多驱动或无驱动信号
analog 与digital信号混连
tie信号数目
接到常量信号的数目
blackbox数目
等等等

网友:
import design 看是不是有error
打开design之后
timeDesign -preplace
看timing report,看是不是有不和谐的data
然后针对这个数据检查自己的.v .sdc viewdefinition之类的

楼下继续补充

楼主:
回复 2# zfx253 能否针对每个点,展开说一下每个过程目的以及简单的做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