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AMP

楼主(2012-02-28):
我看了我们公司的很多关于AMP的版图,上面的差分输入线都比较宽,差不多要到2的样子,而且中间(两层metal间)也留的比较宽,不知道是为什么?有没有哪位可以帮忙解释一下~~据我了解输入是接到栅的,只有电压,没有电流,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的那么宽??

网友:
有多高的频率?考虑连线电感?如果一般的话实在没必要。

网友:
这些AMP的工艺是多大的,如果是1um工艺的话,金属2走2um也正常啊,由于差分输入讲求匹配,所以金属1也跟着走2um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搞RF的,频率是挺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AMP的工艺是多少是什么意思呀,我是在jazz.35的工艺上看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问你那芯片使用的工艺是多大尺寸的?

网友:
指生产线的工艺特征

楼主:
回复 网友B:

    0.35um

网友:
回复 网友C:

    0.35工艺的画到2那么宽,不清楚,可能是画宽一点使得金属的电阻小一点,从而金属线上的寄生电阻压降小一点吧,对电压信号影响小一点。你问问你公司的同事,我也好奇。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了,他们也不是很清楚的,说也是看到很多版图上这样画,觉得很奇快,但是我们如果现在改小的话,又会与之前的很多版图连接上有所不便,所以一直是这样画的,所以就问问大家,有没有了解这方面的~~

网友(2014-03-26):
回复 网友C:

   贵司真牛逼,不知道为啥就这么画?难道说是因为星期三下午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