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单积分ADC中比较器等效输入噪声的积分上限

楼主(2012-02-28):
rt,好像找了好多论文都没有说这个啊?是积到-3dB带宽,或者单位增益带宽?
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
通常是单位增益带宽,不过高频噪声不影响性能,考虑信号带宽就可以了

楼主:
信号频率?那么顶多久采样频率的0.5倍了?感觉好低啊

楼主:
这是采温度传感器的值,信号算是静态的,而且采样频率不固定的,这个怎么个算法?

网友:
没太明白问题。
如果是对比较器计算等效输入噪声,最原始的应该是积分到无穷大,只是由于本身带宽有限制,所以可以有个等效噪声带宽的概念,与本身带宽成一定比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在virtuoso的仿真里具体是怎么仿真的?我也知道在理论上有等效噪声带宽,把热噪声表达式乘以-3dB-BW*pi/2即可得到总的等效输入噪声。如果看输出噪声,确实是超过这个值以后再增加积分上限输出噪声也几乎不增长了。可是看输入噪声时,超过这个值输入噪声却依然线性增加,可以一直增加到V级别,而且继续增加积分上限仍能增大,太惊悚了!我不知道我的仿真除了什么问题,有没有人又仿真的schematic啊?
明天我把我的仿真图发上来,再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电路搭错了

楼主:
回复 6# gaojun927 以下就是我的仿真电路和设置啦。我选定输出为VO和AVSS,然后输入选port0,就我直接接在比较器输入端那个。管子都是在饱和区的。plot噪声波形后,用计算器的integ积分。
对输出噪声积分,积分上限过了10倍-3dB带宽,再增加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了。
而等效输入噪声的积分,即使积分上限过了10倍-3dB带宽甚至更高,反正只要继续增加积分上限,就会成倍增长
是我仿真电路搭错了还是设置有问题啊?

spectre设置

spectre设置

仿真sch

仿真sch

网友:
你可以用vnout=vnin*S验证一下,其中S是传输函数。应该是没错的。
等效输入虽然在高频变大,但是被s的低通抑制,就和等效输出一样了。
也可以这样理解,等效输入虽然高频变大,但是在输出上对总噪声没有贡献,所以可以不去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倒是,高频对输出无贡献……可是真的就没有什么办法直接仿出来吗?还要自己算跑工艺角的时候算N多次就特烦了……

网友(2014-06-29):
which one is right?

网友(2017-12-07):
SAR单积分ADC中比较器等效输入噪声的积分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