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虾指点这是什么元件?(pcb原理图)

楼主(2012-02-28):
新手画PCB,这是芯片手册上的原理图里面的元件,求指点这是什么?感觉排阻,可是又感觉不是
还有这个感觉是NBC的头,可是接法不解,望指点

网友:
第一个是排阻,等效于8个电阻
第二个是SMA接口,可以接带屏蔽层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