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encounter单元放置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2-28):
求助各位大大,从dc综合后输出的sdc文件在encounter里面放置标准单元时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下怎么解决呢?另外encounter是否有像dc一样的error说明文件?
*** Starting placeDesign default flow ***
CTE reading timing constraint file '/usr/synopsys/10.9.1/linux/bin/mux.sdc' ...
ERROR (CTE-2): scripts aborted prematurely, turning off message_verbosity

ERROR (CTE-27): read_dc_script aborted prematurely extra characters after close-quote
    while executing
"(SDFVERSION "OVI 2.1")
"
    (file "/usr/synopsys/10.9.1/linux/bin/mux.sdc" line 2)
---
    invoked from within
"__source /usr/synopsys/10.9.1/linux/bin/mux.sdc"
    ("uplevel" body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uplevel #0 __source /usr/synopsys/10.9.1/linux/bin/mux.sdc"
    ("eval" body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eval "uplevel #0 $syn2ambit::source_cmd $::syn2ambit::tcl_file_G""

WARNING (CTE-25): Line: 1 of File /usr/synopsys/10.9.1/linux/bin/mux.sdc : Skipped unsupported command: (DELAYFILE

**ERROR: (SOCCTE-10):   read_dc_script /usr/synopsys/10.9.1/linux/bin/mux.sdc failed
*** Start deleteBufferTree ***
Info: Detect buffers to remove automatically.

楼主:
我的sdc文件开头是这些
(DELAYFILE
(SDFVERSION "OVI 2.1")
(DESIGN "mux")
(DATE "Tue Feb 28 09:27:46 2012")
(VENDOR "typical")
(PROGRAM "Synopsys Design Compiler cmos")
(VERSION "C-2009.06-SP4")
(DIVIDER /)
(VOLTAGE 1.80:1.80:1.80)
(PROCESS "typical")
(TEMPERATURE 25.00:25.00:25.00)
(TIMESCALE 1ns)
(CELL
  (CELLTYPE "mux")
  (INSTANCE)
  (DELAY
    (ABSOLUTE
    (INTERCONNECT mult_14/U110/Y dataout_reg_0_/D

网友:
这哪是sdc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大,那这是什么。。。dc出来的就是这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弄错了。改过之后,貌似还是不行,出现这些。。请问哪里还有问题呢?*** Starting placeDesign default flow ***
*** Start deleteBufferTree ***
Info: Detect buffers to remove automatically.
Analyzing netlist ...
Updating netlist
*summary: 0 instances (buffers/inverters) removed
*** Finish deleteBufferTree (0:00:00.0) ***
*** Starting "NanoPlace(TM) placement v0.845 (mem=234.5M)" ...
*** Build Buffered Sizing Timing Model
(cpu=0:00:03.0 mem=234.5M) ***
*** Build Virtual Sizing Timing Model
(cpu=0:00:03.4 mem=234.5M) ***
Options: timingDriven ignoreScan ignoreSpare pinGuide gpeffort=medium
**WARN: (SOCDB-2082):   Scan chains were not defined, -ignoreScan option will be ignored.
Please first define the scan chains before using this option.
#std cell=205 #block=0 (0 floating + 0 preplaced) #ioInst=0 #net=265 #term=737 #term/net=2.78, #fixedIo=0, #floatIo=0, #fixedPin=0, #floatPin=34
stdCell: 205 single + 0 double + 0 multi
Total standard cell length = 1.1266 (mm), area = 0.0057 (mm^2)
Average module density = 0.707.
Density for the design = 0.707.
       = stdcell_area 1707 (5678 um^2) / alloc_area 2416 (8037 um^2).
Pin Density = 0.432.
            = total # of pins 737 / total Instance area 1707.
Iteration  1: Total net bbox = 5.226e+03 (2.98e+03 2.24e+03)
              Est.  stn bbox = 5.226e+03 (2.98e+03 2.24e+03)
              cpu = 0:00:00.0 real = 0:00:00.0 mem = 234.6M
Iteration  2: Total net bbox = 5.226e+03 (2.98e+03 2.24e+03)
              Est.  stn bbox = 5.226e+03 (2.98e+03 2.24e+03)
              cpu = 0:00:00.0 real = 0:00:00.0 mem = 234.6M
Iteration  3: Total net bbox = 4.463e+03 (2.53e+03 1.93e+03)
              Est.  stn bbox = 4.463e+03 (2.53e+03 1.93e+03)
              cpu = 0:00:00.0 real = 0:00:00.0 mem = 234.6M
Iteration  4: Total net bbox = 5.368e+03 (3.00e+03 2.37e+03)
              Est.  stn bbox = 5.368e+03 (3.00e+03 2.37e+03)
              cpu = 0:00:00.0 real = 0:00:00.0 mem = 234.6M
Iteration  5: Total net bbox = 5.512e+03 (3.08e+03 2.43e+03)
              Est.  stn bbox = 5.512e+03 (3.08e+03 2.43e+03)
              cpu = 0:00:00.0 real = 0:00:00.0 mem = 234.6M
Iteration  6: Total net bbox = 6.912e+03 (4.54e+03 2.37e+03)
              Est.  stn bbox = 7.588e+03 (4.96e+03 2.63e+03)
              cpu = 0:00:00.1 real = 0:00:00.0 mem = 234.6M
*** cost = 6.912e+03 (4.54e+03 2.37e+03) (cpu for global=0:00:00.1) real=0:00:00.0***
Core Placement runtime cpu: 0:00:00.1 real: 0:00:00.0
Starting refinePlace ...
Placement tweakage begins.
wire length = 7.410e+03 = 4.811e+03 H + 2.599e+03 V
wire length = 6.033e+03 = 3.416e+03 H + 2.617e+03 V
Placement tweakage ends.
Statistics of distance of Instance movement in detailed placement:
  maximum (X+Y) =        24.60 um
  inst (mult_14/U48) with max move: (62.04, 70.56) -> (47.52, 80.64)
  mean    (X+Y) =         7.26 um
Total instances flipped : 3
Total instances moved : 146
*** cpu=0:00:00.0   mem=234.6M  mem(used)=0.0M***
Total net length = 6.123e+03 (3.416e+03 2.707e+03) (ext = 2.029e+03)
*** End of Placement (cpu=0:00:03.6, real=0:00:03.0, mem=234.6M) ***
default core: bins with density >  0.75 =   25 % ( 1 / 4 )
*** Free Virtual Timing Model ...(mem=234.5M)
Starting IO pin assignment...
Completed IO pin assignment.
**WARN: (SOCSP-9025):   No scan chain specified/traced.
*** Finishing placeDesign default flow ***
**placeDesign ... cpu = 0: 0: 4, real = 0: 0: 4, mem = 234.5M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我的错误。多谢指点~

网友:
哪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标准单元好像还没有加进去。。

网友:
用GUI确认标准单元是否加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GUI看不到变化。。

网友:
/usr/synopsys/10.9.1/linux/bin/mux.sdc
这个文件路径有意思

你都有下面的信息了,还说没有放进去?
Statistics of distance of Instance movement in detailed placement:
  maximum (X+Y) =        24.60 um
  inst (mult_14/U48) with max move: (62.04, 70.56) -> (47.52, 80.64)
  mean    (X+Y) =         7.26 um
Total instances flipped : 3
Total instances moved : 146

网友:
从他一开始的问题就知道,在初学者身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估计他是GUI的view没有选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抱歉啊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60523658\QQ\WinTemp\RichOle\X2}[TR8G(S97FI`3FLFB{G6.jpg我才学习使用encounter的。。。按照流程范例做,确实到了这部就走不下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谢谢版主!!

网友(2014-12-05):
我的也加不进去,
total 2479 rectangles on layer m1 in cell CMPE4, which exceed the limit 1000. Stop merging on this layer.
**info: total 1136 rectangles on layer m1 in cell SDFPNSNRQQB1, which exceed the limit 1000. Stop merging on this layer.
**info: total 1200 rectangles on layer m1 in cell SDFPNSNRQQB2, which exceed the limit 1000. Stop merging on this layer.
**info: total 1426 rectangles on layer m1 in cell SDFPSBNRQ1, which exceed the limit 1000. Stop merging on this layer.
**info: total 1406 rectangles on layer m1 in cell SDFPSBNRQ2, which exceed the limit 1000. Stop merging on this layer.
**info: total 1433 rectangles on layer m1 in cell SDFPSBNRQQB1, which exceed the limit 1000. Stop merging on this layer.
**info: total 1297 rectangles on layer m1 in cell SDFPSBNRQQB2, which exceed the limit 1000. Stop merging on this layer.
**info: total 1232 rectangles on layer m1 in cell SDFSBNRQ1, which exceed the limit 1000. Stop merging on this layer.
**info: total 1251 rectangles on layer m1 in cell SDFSBNRQ2, which exceed the limit 1000. Stop merging on this layer.
**info: total 1115 rectangles on layer m1 in cell SDFSBNRQQB1, which exceed the limit 1000. Stop merging on this layer.
**info: total 1521 rectangles on layer m1 in cell SDFSBNRQQB2, which exceed the limit 1000. Stop merging on this layer.
default core: bins with density >  0.75 = 16.7 % ( 1 / 6 )
*** Free Virtual Timing Model ...(mem=324.4M)
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