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个两级运放米勒补偿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我分析一个普通的二级运放,采用米勒补偿,不使用电阻消去右半平面零点时候出现了一点问题,求助高手指导。 XJ~(R1(CM2$B`$_JU0S20Y4.jpg
采用两端口分析反馈的方法,算的环路增益如图所示。有两个左半平面极点,一个右半平面零点,一个位于原点位置的零点。代入算的闭环增益极点位置和直接计算式吻合的。
但是采用根轨迹的方法,极点却跑到右半平面去了。

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小弟很困惑,谢谢!

网友:
指导的确不敢说。
看图你的根轨迹是由MATLAB rootlucos做出来的吧。貌似使用rootlucos分析根轨迹图的时候,只是针对A(s)这个系统作用于反馈系统时,分析反馈系数β对polar和zero的影响。而且默认反馈系数为实数,这个概念与Miller compensation的根轨迹完全不是一回事,主要原因在于Miller补偿中的反馈系数不是实数。这里用这个工具分析貌似是不对的。

楼主:
跪求指导啊

网友:
貌似你推导的loopgain 也有问题。这种结构哪里来的位于原点的零点? 在A(s)中已经包含了Cc的影响,为什么还要在loopgain后面乘上一个sCc?

网友:
计算有很大的问题,粗略的看了一哈。如果你loopgain是正确的,closegain里面应该含有Cc的平方项,但是遗憾的没有,所以由你的第一个算式无法推算到第二个算式。

网友:
1。反馈系数f(s)不对萨,f(s)!=sCc。这是一个开环系统,补偿不等同于反馈,你搞混淆了。
2。你认为的前馈通路的传递函数和不对,根据米勒等效,计算第二个极点的电容要乘以前馈通路的增益(Gm2V1)。
所以以上的两个计算就是错误的,推荐看看拉扎维的分析。
以上电路不可能存在位于0点的零点,只有一个位于右半平面的零点。这是由于补偿电容提供了一个前馈通路,和主前馈通路叠加在某个频率点上会造成输出为0。

网友:
说错了,是只存在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用的什么工具分析?能介绍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1:对你的第一个回答,我还不太理解,再想一想,我想问题应该出在这里。
2:使用two port的分析方法,计算feedforward transfer function时候,Cc包含在里面。然后计算loop gain的时候,就要乘以feedback factor SCc了,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3:通过直接计算的方法,我算的close loopgain不带Cc的平方项啊。同时我也参考了allen那本中文教材209页,计算的结果和我用two port的方法算的完全吻合。

楼主:
回复 6# mixasic 谢谢。

1:补偿也应该是一种反馈吧。loopgain里坐标原点的零点是由feedback引入的,不会在closeloopgain里面呈现的
2:闭环极点位置就对了啊,和RAZAVI的公式没什么区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就是像zhongbo1127所讲的用matlab rootlocus

楼主:
我想明白了,谢谢。
对这个loopgain transfer function不能采用root locus的办法,因为K*N(S)/D(S)中的K不存在independent ingredient,得到的root loci是错的

网友:
open loop gain 有问题。
closeloop没有问题。
从第一个个算式不能推导到第二个。

网友:
都是牛人啊   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从loopgain到closeloopgain,我是按照公式推导的啊?loopgain要是不对,closeloopgain也不会正确啊

网友(2012-11-21):
嗯~~~~这么简单的一个电路被搞得貌似很复杂的样子,其实用电路分析理论里的对电容求时间常数的办法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