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createsparemodule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问题如下:
设计中插入了一个sparecell为两输入的与非门,两输入分别为A和B,现在想让A接到tieh单元上,B接到tiel的单元上,命令该如何写?
命令定义如下:
createSpareModule
    -moduleName moduleName
    -cell {cellName [number] [cellName [number]] ....}
    [-clock netName]
    [-reset netName:pinName [pinName]....]
    [-tie {tieCellName [tieCellname] } ]
    [-tieLo {pinList | *}]
    [-useCellAsPrefix]

createSpareModule  -moduleName aa -cell NAND2 -tie {tieh tiel} -tieLo {B |*},
这是我的写法,但是会报错,特别是tieLo中的pinList的写法不对,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顶这个问题

网友:
createSpareModule  -moduleName aa -cell NAND2 -tie {tieh tiel} -tieLo {NAND2:B}
-tielo {pinlist} 格式是:{NAND2:B  NOR2:A  OR2:B ...}.没在pinlist里面的pin默认连接到tiehi上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引脚前面的空格不要就好了~~

楼主:
可是我试验了一下,发现还有下面的问题:
createSpareModule -moduleName aa -cell {IN01D1 2 NI01D1 2} -tieLo {IN01D1:A} -tie {TIEHI TIELO}
按照你上面的写法试验了一下,报告出来错误结果是:
Unable to determine tie-high and tie-low pins for the provided tie-cell(s).
Check if the pin function has been correctly defined in the timing library file.
不是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只写前面的module,不管tie单元,是可以的
createSpareModule -moduleName aa -cell {IN01D1 2 NI01D1 2}

网友:
你查看下IN01D1这个cell的需要连接到tielo的pin名称是否是A,不写-tielo{pinlist},默认所有的pin都是连接到tielo。

网友:
createSpareModule  -moduleName aaa -cell INV1 -tie {TIHI TILO} -tieLo {INV1:I1}
placeSpareModule -moduleName aaa -stepx 10 -stepy 10 -util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