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内建一SPI接口问题

楼主(2012-02-28):
CYCLONEIII应用中,内设计一个从SPI接口,MCU读写FPGA的SPI正确。但在同一SPI上串接了一片其它从SPI器件后,读写其它从SPI器件正确,可再读FPGA从SPI接口的SDO线数据不是全0就是全1,感觉SDO线被其它SPI器件的SDO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
片选信号?几个SPI设备?

网友:
查看下片选信号

网友:
的确有可能是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