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产生精准的延迟!

楼主(2012-02-28):
如题,谁处理过这类问题,或者有相关资料啊~想和很久了,精度大约+—15%就可以啊~不能用外挂器件的啊~

网友:
如果有时钟可以做个DLL

楼主:
有时钟怎么都能设计,无外挂,无时钟~

网友:
什么都没有太难了

网友:
尽量不用管子的电阻电容,用纯的电阻和电容可以提高精度,但是10%还是困难。

网友:
要多精准? 延时大小是多少? 是否可以考虑校准?

网友:
延时可以用RC来实现,不过片上RC的偏差也有20~30%了

网友:
用电流对电容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