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为开关电容电路提供电压的LDO

楼主(2012-02-28):
现正在做一款为开关电容电路提供电压的片内LDO,
开关电容电路的工作频率为10MHz,这与误差放大器的单位增益带宽是有关系的吗?
多谢

网友:
GBW当然是越大越好,不过我觉得和工作频率没什么关系

网友:
有关系了,要是你的LDO的GBW大于20MHz,输出电压就比较稳定。

网友(2015-03-13):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20M是怎么选出的呢?

网友:
这个GBW需根据LDO的结构计算所得,根据您对说出电压波动的要求已经LDO的反馈环路的系数,
总体来说,输出电压波动越小,GBW需要越宽;
LDO的反馈系数一般为1/2左右,简单估算约为20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要是为一个工作在1G的电路供电,LDO GBW要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视你的电路对电源的要求而定,如果你的电路中有1G的时钟或大信号的话,对LDO的要求不会太低的。根据具体spec定义了,没有绝对的东西。

网友:
我那给4g vco和ppa供电的ldo要是 gbw能做到4g了,还不如用ldo当pa了。。

网友:
外接电容表示不服:我干了那么多活,都不给我加薪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简略给出给出你的VCO及PA的spec,在根据其spec定义为其供电的LDO的spec 吗???
或者用你的方法告诉我没有关系?理论and/or 实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