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与 assura drc

楼主(2012-02-28):
画了一个模拟的版图部分管子被我打散,修改了内部图形
用assura 做drc  报错仅限于金属密度
再用calibre做drc 多了8个warning 求高人解释 大神们救救俺吧
8个warning如下:
有六个类似,由于拷贝不出来,只能手写,就写两个吧
warning: layer 3 contains unmapped objects and is the source  layer of LAYER MAP == 3 DATATYPE ==1.
             layer 13 contains unmapped objects and is the source layer of LAYER MAP ==13 DATATYPE ==1.
还有两个warning如下,就写一个吧
warning: PROJECTING constraint only supported with PARALLEL ONLY - setting PARALLEL ONLY.

哪位大神发挥一下。。。求助。。。。

网友:
最后一个warning,个人没有这个经验 仅从字面上看:突出的部分必须平行。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额 表示没见过 坐等大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解释一下,突出的部分是指哪个部分?O(∩_∩)O谢谢

网友:
caliber DRC是用来查错的软件吗?请问下哪里能下载到啊?麻烦各位告知啊

网友:
Please check GDSII map in both rule files are same or not.

网友(2014-04-21):
回复 楼主:

   LZ ,请问下你这些warnings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下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求

网友(2015-03-22):
前面两个warning怎么解决呀,有人没有

网友(2015-07-04):
楼主前面两个WARNING有没有解决啊。求解觉方法

网友(2017-06-13):
回复 网友C:
您好,您知道这个帖子的前两个warning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calibre,这么有名的软件你竟然不知道

网友:
感觉前两个warning是layer map的问题

网友:
你好,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注意看时间,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F(2018-07-20):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的这种warning是出现在LVS的报告中,这个问题严重吗

网友G(2018-12-15):
LVS报告中也出现了这个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9-05-09):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的这种warning是出现在LVS的报告中,这个问题严重吗 ...

请问你解决了嘛?我在LVS也遇到了! 现在寄生参数提取不出来

网友(2019-08-02):
问下楼主解决此问题了吗,我遇到基本一模一样的warning,这种是可以忽略吗,如果需要解决还请赐教解决方法

网友(2022-05-17):
warning: PROJECTING constraint only supported with PARALLEL ONLY - setting PARALLEL ONLY.
这个应该是检查文件的定义的。主要是加TAP(偏置)造成的,应该是阱内的偏置到阱边缘的距离。
可以通过调整距离解决。但个人认为这warning可以忽略。

网友(2022-10-09):
这个不明白。

网友(2022-12-28):
引用 网友G:
LVS报告中也出现了这个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

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25-07-24):
warning: layer contains unmapped objects and is the source  layer of LAYER MAP
这个问题存在这么多年,就没个能指点迷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