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布局布线后仿真问题

楼主(2012-02-28):
代码大致如下:

always@(negedge Rst or posedge Clk1)
   begin
     if(!Rst)
       begin
         Ro_numb <= 10'd0;
         Flag<=0;
       end
     else
       if(Ro_numb>=10'd1000)
          Flag<=1;
       else
          Ro_numb <= Ro_numb+1;
   end
always@(negedge Rst or posedge Clk2)
   begin
      if(!Rst)
         Cnt_numb<=10'd0;
      else
        if(Flag==0)
           Cnt_numb<=Cnt_numb+1;
        else ;
  end

Clk1和Clk2频率大概都为100M左右,FPGA中布局布线后,仿真时Ro_numb和Flag信号出现X状态。查看波形,Rst发生跳变的地方稍微超前于Clk1上升沿一点点。问题是不是出在这?求解答

网友:
异步时钟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着对Rst信号进行异步复位,同步释放处理,也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有点不懂的是,Ro_numb是没有跨时钟域的,为什么会出现X状态呢?跨时钟域是不是应该只会影响Flag信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功能仿真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功能仿真没问题

网友(2013-05-20):
Flag 跨时钟了  第一个区域的输出 作为第二个区域的输入  没有做任何处理  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