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pectreverilog

楼主(2012-02-28):
请问我用spectreverilog跑PLL的tran,模拟电路电压电流没问题,都在变化,但是数字电路输出接口,电压都是0,可能是数字电路没有跑,请问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而且我的端口电压的信息都设置了,我以前搭的电路就能跑,这次verilog代码就不能跑

网友:
混合仿真其实不太稳定, 经常会出错
如果对使用funcional的模块已经作了输入输出电平转换特性的定义,
请试试看送给这个模块之前的所有信号作veriloga的buffer处理,

楼主:
哦,谢谢,我试试

楼主:
哦,好的,我试一试